秒杀HTC19寸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灭,不是高压,灯管问题

楼主(2012-12-12):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HTC19寸显示器,开机一看闪一下就灭,显示器这种问题见太多了,报完价后,拆机一看电容没有鼓包,灯管四个全是好的,看来不是灯管问题,决定外接高压试下,发现外接高压还是灭掉,看来也不是高压问题,用万能表一量12V电压正常,5V电压只有2.3V,看来问题出在电源板上,自己感觉出在反馈电路上,直接把光耦旁边的50V,470UF的小电容更换,一测试一切正常

是 芯片的供电 电容吧
换的那个电容,到底是多大的?
是C910吗?那是470PF哦,不是UF

网友:
牛逼!不量就知道

网友A:
还没见过HTC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搞到过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呵呵,以后要是遇到这样的,也可以秒了。

网友B:
楼主 ,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反馈有问题呢? 请指教。

网友:
LZ有图呀  把图分享下嘛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方正的液晶  跟你说的问题一样   也是那个坏了 换了就OK  秒杀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闪一下就灭。应该是闪一下,电源灯也灭了吧?
高压或灯管出问题是屏闪一下就灭,而电源指示灯却是处于有信号的长亮着的!

网友C:
楼主,为什么5V的降下了,12V的没降呢。

网友(点评):
5V电容失效形成回路了,所以电压下降。

网友:
谢谢楼主!同时请楼主能把故障现象表述清楚。闪一下就灭,是指背光还是指示灯,亦会是背光和指示灯同时这样。只有表述清楚了,对初学者才有好的帮助!

网友:
换通用高压的时候要把原来的高压部分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反馈有问题呢? 请指教。

电压不稳    灯不亮    灯一亮就灭    灯一闪一闪间隔由点长    好像在重启   后级无短路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HTC的液晶显示器

不好意思是HPC19寸的,是我打错了

网友:
由于电容问题造成电压不稳。。

网友:
这种现像还是要分析清楚吧,到底是什么原理呢?电容没鼓包,你怎么懂得就是它坏了呢?

网友:
这样的毛病还没见过,一般电源灯亮,我就感觉电源板没问题,看来以后改变一下看法!!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试试  楼主你太强

网友:
楼主 电源板你还有图的 在那里找的 分享下

网友:
进步了,学习了,不错

网友:
你换的可能是那个芯片供电的电容,一般是50伏47UF

网友:
光耦旁边的小电容失容造成的反馈一闪既灭故障还真没有遇到过 一般就是电源板 灯管 多点

网友:
高手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经验啊

网友D:
你是我见过灌水最牛逼得

网友:
50V  470 的电容是反馈电路上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5V的降下了,12V的没降呢。

是VCC的C哦,VCC VCC——知道什么是IC的VCC不,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VCC的C哦,VCC VCC——知道什么是IC的VCC不,应该明白了吧

呵呵。。VCC只略知一二,我只知道VCC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我见过灌水最牛逼得

过奖了!《靠,回复好要十个字符,再憋几个字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是我见过灌水最牛逼得

你也不差,,跟着灌水,,学习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也不差,,跟着灌水,,学习了楼主

都是过来人了,都不容易,想起了以前灌水的日子

网友:
是呀,,没水,没意思

网友:
我哪里也有一台,正好去看看,哈哈

网友(2013-01-14):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经验经验啊,学习学习

网友:
我怎么不明白呢??那个470up/50v的电容不是控制IC输出的脉宽的吗?这个电容的好坏,能直接影响到IC输出,可是12V和5V不是由IC一同控制的吗,为什么5v下降而12v没受到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