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集显 电流到1A多掉电

楼主(2012-12-13):
接到一个二修机的联想G450集显的机子,板号:LA-5081P,接上电源能开机电流到1A多点会掉到0.3A左右有的时候会自动掉电到待机,用假负载测试不会掉电。CPU供电时钟PWRGD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CPU复位信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子不上真U 不出CPU复位啊。
接到手的时候上家已经做过南桥,北桥,BIOS都刷过了。为了排除已经把NB 北桥 都换过还是老样子 查了南桥的主复位 跟PLTRST平台复位都是正常的,CPU复位到北桥的点也是通的。
各位兄弟们帮忙分析下这个要从那入手了。我已经没思路了。修了一天没修出。

网友:
如果电流是正常的跳变,1A多应该有复位了,

网友:
那南桥到北桥的线还通啊,测一下呗

网友:
上U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又供电没有出来啊

网友:
仔细测完所有的电压。应该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你这可能是信号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虽说二修机,但还是可以看下板子上的U口正常不,这本子USB口老爱坏,引起电流正常不亮,楼主瞅瞅

网友:
北桥的事把  CPU没有复位  你看看上真U后 看看有没有复位测试点 测测有没有复位 没有的话 跑跑线

网友:
别盲目相信别人弄桥是否成功,我们这里两个人焊io,效果都不一样,前者换完死活弄不成,后者换上就点亮了

网友:
我来说点。。你那个的话。。。要测量一下。。掉到0。3A的时候。还有那些电压。。那些电压没有了。。多半是VCORE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也要看一下EC。。。你先要确定VCORE没有问题。。。才去动其他的。。

网友:
11楼说的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