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灯闪描述

楼主(2012-12-13):
Code descriptions
Use the following table to learn about the meaning of a code that your computer may encounter.
Code type        Number of Blinks or Beeps        Component Being Checked         Condition        Possible solution(s)
AC power adapter LED        Constantly on        Power adapter        OK. Power is being supplied.        None. The power adapter is likely not the problem.
AC power adapter LED        Constantly off        Power adapter        Power is not being supplied        Try a different power outlet.

Replace power adapter.
AC power adapter LED        Continuous blinking        Power adapter        Insufficient power        Try a different power outlet.

Replace power adapter.
Caps Lock/Num Lock        1        CPU        CPU not functional        Reseat replace CPU.

Service
Caps Lock/Num Lock        2        BIOS        BIOS corruption failure        Restore BIOS from onboard backup (jumpers)

Service
Caps Lock/Num Lock        3        Memory        Memory module error not functional        Reseat memory modules (see next section).

Test memory from UEFI or BIOS.

Replace bad memory modules.

Service
Caps Lock/Num Lock        4        Graphics        Graphics controller not functional        Service
Caps Lock/Num Lock        5        System board        General system board failure        Service
Caps Lock/Num Lock        6        BIOS        BIOS authentication failure        Restore BIOS from onboard backup (jumpers)

Service
Beep         Varies         Varies         Varies        Reseat memory modules (see next section).

Service

For more detail on the exact code, search the Internet for "beep code" and the manufacturer of your BIOS - such as AMI or Award.

网友:
建议您查看大小写按键指示灯的闪烁状况:
闪烁 4次,间歇后再次闪烁,显卡故障;
闪烁 3次,间歇后再次闪烁,内存故障;
闪烁 2次,间歇后再次闪烁,bios故障;
闪烁 1次,间歇后再次闪烁,CPU故障;
闪烁 5次,间歇后再次闪烁,主板故障;

网友:
有一台HP DV3  原来是灯闪三下。。换内存也是一样。。后来换北桥。。现在成了灯闪一下了。

换CPU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所有惠普都适用?

网友:
这个都有讲究

网友:
收藏 所有的hp  都一样吗

网友:
HP的故障多 事也多

网友:
刚收到一台。闪4次。学习了

网友:
闪4次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客户换主板了。这板子慢慢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