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打印机共享!

楼主(2012-12-13):
美能达163打印机共享后不能打印!打印机在我的电脑里面显示已经连上了  只是在打印的时候打印机只接收数据  不打印!其他打印机则可以!

网友:
重装系统,再试

网友:
把共享的打印机全部删除,重新连接一下

网友:
bizhubi的一体机应该是USB线

网友:
是USB接口!正在努力解决中

网友:
如果是系统的问题为什么其他打印机可以共享打印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检查过连美能达163打印机的USB线没有。
多半是USB线有问题。
我遇到过原装线就有问题,导致打印机不打印。换了一根就好了。

网友:
给个麻烦的建议,如果你弄到最后还是不行得话,你就把所有机子系统都重新装咯,在设打印机共享

网友:
现在主机上把打印机共享,再在其他机子上查找这台打印机,安装好正版的驱动程序,设置为默认打印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其他电脑不能实现打印,只能在主机上重新安装正版的驱动程序,一般系统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