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联想G31换南桥之后USB设备没有供电??

楼主(2012-12-13):
台式机联想G31换南桥之后USB设备没有供电??  但是在主板上测试的有5V,又换了个南桥之后还是不行,是南桥质量不行啊,还是说是别的问题啊?》请大家看看,有遇见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南桥是82801GB的桥,不是新的,全是直球的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桥?5v 又不是桥发出的。别老是在桥上动手啊!

网友:
如果只是缺供电的话,直接飞一个过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动桥呢?

网友:
接口上的5V电压是5V-DAUL供电过来的吧,查下5V-DUAL供电电路

网友:
桥只负责管理USB之间的数据通信啊,供电跟它没关系的,你跑下线看看USB的供电是谁给的,实在不行就像楼上所说的直接飞个供电线不就得了

网友:
GB的桥.分945用的,和G31 41用的二种.别乱换了.会有部分功能不能用的.

还有5V供电,你查供电电路.  USB==桥. 你只要打一下阻值是不是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USB没供电先查下线路,看是否有断线,少件,不要直接动桥

网友:
usb供电是5伏直供的,有红色5VDAUL和5vsb,查查供电电路,重点是二极管和保险电阻有没有开路,打打供电端阻值有没有短路。

网友:
USB的5V不是南桥直接控制的,查一下他的电路吧,一般都是保险电感的,顺着他的线路查一下,不行也可以飞一个,不要直接从电源口飞就行了。

网友:
USB的供电一半是由双路供电提供,没电你可以跑线看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桥?5v 又不是桥发出的。别老是在桥上动手啊!

5V供电是有的,就是插上USB设备之后电压偏低。就是南桥的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
不应该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