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颜色异常怎么修?

楼主(2012-12-13):
一台neso的17正屏显示器,开10分钟图像慢慢变成这个样子,关下电源,能好几秒钟,又这样了。偶尔自己也会好几秒钟。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排除板问题了。这个屏是屏电路哪里问题,还能修吗?D:\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图片怎么传呀,就是变成胶片那样的颜色。色彩严重失真,几乎是黑白的了

网友: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的

网友:
这个可以把屏PC板上的主芯片换试试看了。

网友:
屏的问题,维修的可能不大吧,反正我遇到这样的,排除了驱动板问题,就不会修了,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网友:
看情况 TCON板主芯片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是屏线或PC板某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先点屏,确定屏问题的话,用示波器打AVDD,GON,GOFF,VCOM

网友:
大多数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能修好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那样既费时又费力

网友:
这个修好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网友B:
这个是屏上面的VGH电压下降引起,查一下是电容不良还是芯片升压不良。

网友:
这个成本维修起来比较高,把屏上的能看到的芯片都换掉99%就好了,我一般这种情况报价200元,只修好一台,其他人嫌贵都没修,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先点屏,确定屏问题的话,用示波器打AVDD,GON,GOFF,VCOM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上面的VGH电压下降引起,查一下是电容不良还是芯片升压不良。

谢谢。有空去查下。这个是自己的屏。修修炼技术吧。客户的就不搞了。没时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先点屏,确定屏问题的话,用示波器打AVDD,GON,GOFF,VCOM

查了下各路电压,有一路异常,一个五脚贴片,输入10.7v,三个输出是4.6v,开机15分钟,两个脚电压渐渐上升,图像也渐渐变白,最高到7.2v。另一个输出脚正常。试着换了个ic,故障排除。边上的可调电阻是调这个ic输出的。正常这个输出是多少伏?是叫vcom电压吧。板上没标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电压是给VGH、VGL电压做参考的,有变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各路电压,有一路异常,一个五脚贴片,输入10.7v,三个输出是4.6v,开机15分钟,两个脚电压渐渐上升 ...

是VCOM,是一个基准参考电压,一般为AVDD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COM,是一个基准参考电压,一般为AVDD的一半

学习了!能修好很高兴。原来以为要报废了。更重要是学到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