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2-12-13):
仁宝点火回路有个地方感觉是矛盾的,百思不得其解啊。下面我就上图,大家来看看
   以上这几个电路就是说如果MAX8734没有产生+5ALWP,那么PQ6就会
截止,然后PQ5导通,PQ5导通了就会让PU1B5脚电压低于6脚电压。最后7脚输出低电平,接着MAINPWON也是低电平。既然MAINPWON信号是开启MAX8734产生+3VALWP和+5VALWP的。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是+5VALWP先有还是MAINPWON信号先有?????
1, 如果说MAINPWON先有,那么MAINPWON信号是由+5VALWP间接经过PU1B控制的。
2, 如果说+5VALWP先有,那么+5VALWP是由MAINPWON信号来开启MAX8734产生的。
大家来看看,到底是怎么的?有问题共同探讨。

网友:
说实话这个地方我也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
你入魔了吧,碰到会修就行了,还费时间研究这个干啥,研究出来了,还不是修?可以无视这里

网友:
等待大侠来解释

ptmanager -3 严禁灌水

网友:
点火这东西还真不懂.也在学习,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先有MAINPWON开启信号,PQ6的1脚为低电平的时候,隔离保护就没过,+5VALWP就没产生了,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有MAINPWON开启信号,PQ6的1脚为低电平的时候,隔离保护就没过,+5VALWP就没产生了,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不 ...

如果MAX8734没有产生+5ALWP,那么PQ6就会截止,然后PQ5导通,PQ5导通了就会让PU1B的5脚电压低于6脚电压。最后7脚输出低电平,接着MAINPWON也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MAX8734没有产生+5ALWP,那么PQ6就会截止,然后PQ5导通,PQ5导通了就会让PU1B的5脚电压低于6脚电压。 ...
你说对了,当B+电压降下的时候,本身pq5导通,pu1b5脚小于6脚,7脚输出低电平,MAINPWON也被拉低了,隔离保护没有过,+5VALWP也没有输出了。

网友:
注意PR24应该是隔离电阻,也就是说不会拉低393的第五脚

网友:
照时序来看,肯定是+5现有,然后才出MAIN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MAX8734没有产生+5ALWP,那么PQ6就会截止,然后PQ5导通,PQ5导通了就会让PU1B的5脚电压低于6脚电压。 ...

之前说的不对了,是B+电压被拉低时,本身PACIN是高电平导通PQ5,5脚比6脚底输出低电平,MAINPWON为低,隔离保护没过,+5VALWP也没得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说的不对了,是B+电压被拉低时,本身PACIN是高电平导通PQ5,5脚比6脚底输出低电平,MAINPWON为低,隔 ...

我们现在不就默认B+是正常的,如果+5VALWP没来,那么PQ6就是截止的,PQ6截止,PQ5的2脚电压就不会被拉低,由于PACIN的3.3V加到PQ5的G级,PQ5导通,从而拉低PU1的5脚,使其比6脚电压低,这样7脚也为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不就默认B+是正常的,如果+5VALWP没来,那么PQ6就是截止的,PQ6截止,PQ5的2脚电压就不会被拉低, ...

对的,,,,

网友C:
问一下哈,PQ6是三极管吗?还是场效应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哈,PQ6是三极管吗?还是场效应管啊!

三级管,高电平也会导通的

网友:
       先有MAINPWON,
       B+短路时,MAINPWON信号才有+5VALWP间接经过PU1B控制,在B+低于8V时,没有+5VALWP PQ6截止,PACIN为高PQ5导通,进一步拉低393的5脚的电压,更稳定可靠的维持393的7脚低电位,拉低ACON MAINPWON,保护隔离电路不工作,也不产生3v5v电压。
       B+不短路的情况下,开始没有+5VALWP  PQ5导通,393的5脚电压还是会在4V以上 ,电路正常发出MAINPWON,产生3v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