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隔条

楼主(2012-12-13):
结果出来了,,呵呵

完成

再次仔细焊接完成

焊接完成

维修之前

拆开检查,发现屏线断了几条。

网友:
胆大心细,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真的啊,我有几台显示屏起竖线,都没有好,我修那么都显示器没有线断了的?

网友:
历害呀,这样不会断线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你之是否有给客户讲过风险啊,弄屏风险很大的!

网友A:
屏线都被你给搞断了呀

网友B:
支持 LZ,请教下,单根的屏幕亮线,这样解决也可以嘛?

网友:
这么细的线,真的不好焊呀,,楼主好厉害,,,

网友:
怎么会断了呢,拆机搞断了?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那几根断的?那地方原来有修过?

网友D:
说明风险,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 LZ,请教下,单根的屏幕亮线,这样解决也可以嘛?

单根的屏幕亮线和这种故障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屏线都被你给搞断了呀

不是我搞断的 ,是客户说是上面滴了水然后就有隔条了,我拆开看是氧化了有几根线断了,我就和客户说可能没得修了,客户就说搞搞看,不能就算了,我就大胆去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那几根断的?那地方原来有修过?

没有修过,我们检查时看到那地方有点脏,就仔细看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风险,死马当活马医

正是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
这种排线容易断,楼主挺细心的,我遇到的一般是连接玻璃那边的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我搞断的 ,是客户说是上面滴了水然后就有隔条了,我拆开看是氧化了有几根线断了,我就和客户说可能没 ...

很有耐心,不错

网友:
卧槽   好厉害   这样也行  那线那么点也能焊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霉断的,可以用漆包线连通。当然,前提是要仔细洗去电路板上所有发霉处,并连通。否则,要不了几天,人家又把机器给你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