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发紫!

楼主(2012-12-13):
联想15寸液晶!缺白色!屏幕发紫!求思路!
联想

网友:
换屏线试试看,有条件换个屏试试!

网友:
打一下VGA输入端口G的阻值,与R、B比较一下,先排除入口的问题,剩下的再复位数据、查主板.......

网友:
R\G\B对地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查下RGB三基色对地阻值,又或者观察下按键那有没可以调节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我有点没搞懂哟,三基色里面有白色啊。。。。。你还是测一下对地阻止先 我也是在其他帖子里看见的 莫喷

网友:
用自己的板确定屏的好坏先
同意楼主:
5.0
HAOWAHAHA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测下VGA的RGB三基色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打下行场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恢复下出厂值或是刷程序,如RGB不正常,顺着线路继续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