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维修一个电源,请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2012-12-13):
测量5VSB有输出,绿色线与地线短接风扇无转动。拆开来看,里面有四颗电容鼓包了,如下图所示,是不是换上新的电容就可以了呢?望各位老师指导。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A:
这个电源有修的价值,先换鼓包的电容,通电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B:
这是输出电容失效了,换了才知道能不能通

网友C:
如果是电容鼓包引起的电源不工作,短接绿线,风扇会转一下就停。你这个电源短接绿线风扇不转动,很有可能是推动极的两个推动三级管有问题,或是主电源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修的价值,先换鼓包的电容,通电测一下输出电压。

这是联想品牌主机折下来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输出电容失效了,换了才知道能不能通

好的,马上换上,如不得,再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容鼓包引起的电源不工作,短接绿线,风扇会转一下就停。你这个电源短接绿线风扇不转动,很有可能是 ...

那你说应怎么的维修顺序呢?还有,你说的两个推动三级管和主电源开关管是那些呢?可以在图中给我指出吗?谢谢!

网友:
差不多,换了吧

网友:
先看
看出不好的换了看
在找问题

网友:
先换了试一下,不行再查339和7500的电压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换了不行   在找

网友:
电容鼓包怀孕一般不会影响到机器是否运转,但是可能会死机,电源风扇不动弹应该是别处电路有故障,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楼主在更换了新电源后,可用万用表接在电源的输出插头上,短接一下绿地,看有没电压输出,如果有短时输出就是电源保护了(有短路查后级输出电路元件),如果没有就要查芯片连接的推动管和主开关管及电路

网友D:
我修的电源已修好,就是把四颗鼓包的电容换上,通电检测紫色5VSB有输出,绿色短接电风扇转动。最后装好测试,电脑可启动。问题算是解决了。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电源已修好,就是把四颗鼓包的电容换上,通电检测紫色5VSB有输出,绿色短接电风扇转动。最后装好测试 ...

从图上看,不光4个,有个小的也不行了,你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不光4个,有个小的也不行了,你没看到?

在哪里呢?我没看到啵?我看到的是我圈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呢?我没看到啵?我看到的是我圈出来的。

线圈边上这个小的,也是鼓的吧

网友:
好像还有,你仔细看看小的,是不是还有?

网友:
呵呵那个不是的,是有点脏而已,谢谢指点哦!太感谢了!

网友:
推什么推呀,短接绿线风扇转下就停,明显是后级输出保护,你把所有爆的电容都换了看,是不是还转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圈边上这个小的,也是鼓的吧

哥。。拜托,人家也是新手,那个是电感

网友:
把滤波的那几个电容全换了吧,就是没鼓包的也换掉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    看看控制芯片是什么  好像不是TL494+LM339的电源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鼓包造成计算机不断重启。
不过还是先换电容,再短绿线。不正常再查呗。

网友:
呵呵最好彻底根治,全换了吧!

网友:
修电源就是这么简单哦!

网友:
换电容就能解决的情况遇到很多了,几年前达硕308WB的电源我就修了20多个,几乎全是输出电容鼓包的问题,炸管的很少。

网友F:
保险完好的化,这种情况一般把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险完好的化,这种情况一般把电容换了就行了

确实是这样的。换了电容就直接得了。

网友:
其实这样的小问题都不用问呢,直接换掉再说
换了不行查出哪个可疑又不懂的那个,说清楚了别人才好帮你思考

网友:
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这个情况证明主电源是不工作的,换鼓包电容是要换,但应该是不问题的根本

网友:
楼主,换后正常费解了,

网友:
一看图就像联想品牌机上的全汉电源,楼主的果然是,我也有一个,这几个电容也是全鼓包了,不过我的1H0265R管脚烧断了,光耦也不良,保险居然没有断。也修好了。

网友:
不要忘了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估计是主开关管坏掉了

网友:
看来菜鸟一个哦。。。。。

网友(2013-01-15):
是全汉的电源吗?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电容鼓板会引起很多奇怪的现象

网友:
先换,换后再说,

网友:
查全桥整流二极管后有没有300V直流电压和150直流电压。  一步步的来吧!

网友:
看保险是不是完好,是则换上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最基础的问题了

网友:
果然 是换了新电容就好。

网友(2013-02-14):
搞不定连300V电压都没了。

网友:
检修要仔细、彻底、这是给自己省力!

网友:
电容一般是 电容 坏的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