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3-DS3R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12-13):
       手上一块技嘉GA-G33-DS3R的主板,装CPU假负载测全板其他电压都正常,唯独没有CPU电压,换真U上电测量有CPU电压1.2V,但是不停掉电又自动开机一直循环,很快的大概2秒钟就掉电了,CPU电源IC是ISL6327,手头上也没有这个芯片换,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下,技嘉的板子BIOS有问题的话可能什么故障现象都有可能,今天就修了块技嘉GA-EP45T的板子,也是装CPU触发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如此循环,最后把两个BIOS芯片对换就可以正常跑码点亮了。

网友:
刷BIOS 。。。BIOS刷了不行。。就是IO IO认为你强制关机。。。干IO。。。

网友:
刷BIOS 换IO  干桥  换电源芯片连MOS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