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 华硕X53S 板号K53SV不触发

楼主(2012-12-13):
故障现象不触发 EC型号为 IT8572E 板号K53SV MH65芯片
几个关键测试点 参考华硕K42JV的图纸
                       供电 26 74 127 正常
                        时钟 2 脚高电平无波形128脚低电平无波,不正常
                        复位14脚高电平正常
                     17脚  LID_SW# 高电平正常
按照正常的时序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EC 86脚应高电平发出VSUS_ON信号开启SUS 3.3 5V
还发现一个问题参考K42JV电路图发现3.3SUS电压通过两个二极管直接到BIOS8脚,和K53SV一样的设计
至此可以推导EC86脚的电平高低和BIOS无关

不明白的几点 EC供电正常了为何无时钟,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SMB总线或者温度保护
没头绪了而且这个EC确定是好的……
请教大家集思广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上面打包的是什么呢 电路图还是点位图呢

网友:
楼主 我这台和你现象差不多  我的是没有35V  3V被拉低了 结果我发现是BIOS拉低了! 我怀疑是BIOS问题!  不知楼主 BIOS是否好的!

网友:
l楼主 我和你板一样  然后现象也是不触发  我怀疑是BIOS问题  BIOS芯片或者资料的问题!  我的是BIOS把开启直接拉低了的! 你看看你的IO旁边有晶振嘛?

网友A:
呵呵 谁说没关系 有关系的! 告诉你 BIOS的7脚8脚 都是3V 后级供电!  后级3V被拉低   芯片会处于保护状态!  3 5V 的开启信号 IO发的86脚 也会被拉低!  实际情况就这样!

我现在机器也是不触发  非常怀疑BIOS问题导致的!   我直接换了个别的型号的芯片  3 5V可以出来!  但是 我不知道是芯片不同型号 代换不可以  还是根本来说 我的资料 本身就有问题呢!

网友:
没有晶振 且BIOS换过也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谁说没关系 有关系的! 告诉你 BIOS的7脚8脚 都是3V 后级供电!  后级3V被拉低   芯片会处于保护状态 ...

真的没关系,前后有逻辑关系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谁说没关系 有关系的! 告诉你 BIOS的7脚8脚 都是3V 后级供电!  后级3V被拉低   芯片会处于保护状态 ...

那你尝试断开EC86脚吗??芯片保护的话电流会有变化的,我这待机就0.01没任何变化,断开EC86脚,与3.3EC 之间接10K电阻 SUS 3.3 5V 都是正常的……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C:
一分图分三部分要钱,太不地道了,管理员应该管管了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图纸,谢谢

网友:
楼主搞好发个贴,上次我遇到个华硕的I5的机子,就是没修好触发
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尝试断开EC86脚吗??芯片保护的话电流会有变化的,我这待机就0.01没任何变化,断开EC86脚,与3.3EC  ...

我有断开过的! 你断开BIOS的 7脚 连线  一样的86的  SUS开启正常 你试试

你BIOS是换的同样型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图分三部分要钱,太不地道了,管理员应该管管了

你应该问问管理员为什么不支持大附件上传

网友B:
这之间的问题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之间的问题太麻烦了

楼主 请问你的机器KO没、  我BIOS换了,还是不行! 说明我的思路也走进了误区!  但是 这个现象,的确很奇怪!

网友:
EC  不起振 武锅 先放一边 等有时间研究,你的BIOS是刷的还是换本体呢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BIOS到底是参与待机呢还是不参与呢?

网友:
看一下BIOS前几天有一个BIOS旁边掉件的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是华硕的K43SD 只要拆掉BIOS芯片 3V 5V就能出来

网友:
这个图纸其它地方和K53SV一样不,接了个N修进水机,好几个芯片都烧了!还有几个地方缺件!要找到一样的修呢!楼主帮忙看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