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无12V,5v维修

楼主(2012-12-13):
一台22寸LG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测没有12V和5V,电源380V正常,怀疑是光耦1脚电路的三极管tl431k三极管不良,换掉,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380V不正常吧,正常的 在320V 左右吧

网友:
TL431是精密基准源IC,不是三极管

网友:
对呀,差不多300左右!

网友:
楼主是高手

a153210488 -5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修好了就好啊。这个TL431 是一个可控硅IC 不是三极管哦。

网友:
恭喜楼主,不过380V有些高了

网友:
电源ic工作条件什么都不查就直接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