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开机电流直接0.9,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2-13):
接到一东芝L203的笔记本,  我首先上网上看了看这款机器的通病,送来时 不开机,拆开后,待机3V  5V都有,   C140大电容 和BIOS都换了 刷了,还是不行  ,北桥也换过,   还是,以前的现象 ,   开机电流直接0.9,中间还有二次加电的现象。请问这一般是什么情况

会员60301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这种应该是不跑马吧,按照不跑吗思路维修

网友A:
楼上什么东西都不测量就直接开始换桥了?这样维修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不跑马吧,按照不跑吗思路维修

换桥是老师让换的,然后他忙   我就自己捣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什么东西都不测量就直接开始换桥了?这样维修不行的吧?

老师说是测屏定义的对地阻值不一样,就让我换了

网友:
测一下时钟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