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31OY:用FN+F6组合键,无法把屏幕亮度调到足够暗。

楼主(2012-12-13):
笔记本屏幕别人有维修过。高压条,屏幕灯管的差异,会导致:用FN+F6组合键,无法把屏幕亮度调到足够暗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用的高压条比较差把,,,以前的高压条,是不能调亮度,现在一般都行,,看看你3.3V那根信号线飞对了没,,你可以先把,高压去掉,试试调亮度,电压有变跳没。。。直接测高压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