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 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2-12-13):
手上一CQ40.集显的,35v不稳定,开始的时候3.3.只有1.6   5v只有4.7 过段时间会正常,开始以为芯片问题,就换了哥芯片,还是一样的。南桥,北桥换了的。现在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哥们你太牛x 了 不稳定你看波形,看反馈啊,看相位检测啊,看 skip 脚啊、你干毛干北桥啊、北桥死的很冤啊、躺着中枪啊

网友:
哈哈,文采太好了。赞同。

网友:
可是是两组电压都偏低啊,不是一组,估计不是反馈的问题,但是他的外围又没什么电路的啊

网友:
敢问你是待机电压不稳定还是51125线性电压不稳定呢,有意向Q251658874

网友:
线性是稳定的。待机不稳定哈,稳定了还可以开机的,就是不跑马的。是电感上的电压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