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源口这个信号DOCK_PSID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12-13):
戴尔电源口这个信号DOCK_PSID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个信号有问题机器不会充电

网友:
戴尔和 惠普的  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个信号有问题机器不会充电

非常感谢。

网友:
那这个信号为多少伏才正常呢?

网友:
应该是2.5V左右吧!

网友:
问别人问题相比您也是喜欢教别人的把。请问;图中其他两个信号是什么作用呢?俺看不懂唉

网友:
检测适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