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装原装白光便携式100V烙铁改220V方法(希望大家参与)

楼主(2012-12-13):
N年前使用原装的100V白光便携式调温烙铁,使用了220V转110V的变压器插座,使用寿命很长,加温快,控温精度高等特点,使用确实很方便,但是携带上门服务时还得带那转110V的变压器,能不能简单改造成直插220V的呢,坛子里估计有人已经这样在使用了,希望大家有好的改造方法能够共享,以下是实物图和电路图

网友A:
使用固态调压器怎么样呢?或自己装一个小的调压电路,要放在烙铁里面是不可行了。如图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不是我们最想要的

网友:
楼上的调压器是不是 风扇转速的那种? 电流能达到多少。版主的电流控制在220V转110V。电流0.6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提供点改造思路,仅供参考。
电路图可以不变,7.5K的降压电阻大约要改为18K左右,散热功率考虑5W以上。AC03D网上资料没查到,不知道耐多少电压,如果耐压不够400V要换掉。另外还要限制发热体上电压超过110V,需要修改R5的阻值,从100K往下调试试。R2的阻值也需要加大。

调试时先不要用烙铁芯,找个60W的灯泡,先确认灯泡两端的电压限定在110V以下(即调整VR1,电压始终不超过110V)。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点改造思路,仅供参考。
电路图可以不变,7.5K的降压电阻大约要改为18K左右,散热功率考虑5W以上。AC0 ...

AC03D是400V3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点改造思路,仅供参考。
电路图可以不变,7.5K的降压电阻大约要改为18K左右,散热功率考虑5W以上。AC0 ...

此烙铁的IC是不能调整加载在发热瓷棒上的电压的,VR1调整与感温器之间的对比电压来控制逻辑电路的开关来决定脉冲是否输出,而输出的脉冲与可控硅的导通角是不可调的,可控硅也就是开和关两种状态;就像BGA机器上一个单独的温度控制器控制一个加热器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固态调压器怎么样呢?或自己装一个小的调压电路,要放在烙铁里面是不可行了。如图

如果用这电路接在烙铁的电压输入前端,那么烙铁的工作状态不正常了,原因是前端可控硅工作状态和烙铁可控硅的工作状态产生干扰导致的。

网友B:
根据IC的PDF资料,改成相位控制方式可以改变负载电压的。另外我认为可控硅开和关的时间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控制了负载上的有效电压值,但如果开关时间反应迟缓的话会引起某段时间超压引起负载损坏。

网友:
还有白光热风枪发热丝控制电路也是可以借代的,只要从新调整R5和W2的数值不让烙铁芯超温就可以。这个电路是直接在220V下的,只需要右下角部分电路,其他部分都是不需要的。

网友C:
该烙铁最关键部分是发热芯是100V的,给改成220V供电时造成了麻烦。在脑海里头一个想法就是在发热芯支路中接个二极管,虽可工作但可能升温慢,功率不足;串入电感?有点不现实;电容呢?刚才粗略算了下,让电容承压120V时容量在13微法左右,楼主可试试!至于控制部分的供电应该好改就不讨论了。个人想法,烙铁芯的工作电压范围应该是比较宽的,上下3、4十伏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谢谢张老的热心。就是通过控制可控硅的通断时间来体现负载上的电压有效值,但是分析提供的电路,6脚输出的负的方脉冲,传回3脚,当3脚电位高于4脚,脉冲从2脚输出,通过RC网络驱动Q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根据NTC的变化控制通断的时间加载电压的,不能调整控制脉冲的宽度,但温度控制的效果达到了,回到原题目,烙铁开始通电时,可控硅开启,电压全数加在发热瓷棒上,电流较大,发热棒很容易断时间烧毁,我手头有一些原装的100V发热瓷棒,调试时有不小心的已经烧毁5支了,一只的价格不菲哦,烧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烙铁最关键部分是发热芯是100V的,给改成220V供电时造成了麻烦。在脑海里头一个想法就是在发热芯支路中接 ...

兄弟说的很对,关键部分就是这100V的发热棒,用电容不太适合,13UF/250V该多大的体积,还不如使用220V转100V的小型插座呢,其实在支路使用了二极管去掉一部分电压都还嫌高啊,还会出现失控现象,并不是简单的220V去掉一半就是110V了,其实有150多,光这样也烧毁了3支发热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说的很对,关键部分就是这100V的发热棒,用电容式太适合,13UF/250V该多大的体积,还不如使用220V转1 ...

如果楼主体验过了在支路使用二极管时还嫌高的情况,那表明理论与实践还是差着很远呀!关键还得要实际体验才行啊!你不仿偿试在支路中串电容的做法,先从1UF的做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择电容,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呢!我没见过220V转100V的插座有多大,但电容既使体积大但重量方面肯定有优势的喽!

网友(2015-01-25):
引用 网友B:
根据IC的PDF资料,改成相位控制方式可以改变负载电压的。另外我认为可控硅开和关的时间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控 ...

嗯,这里三极管Q的导通时长同时也决定了可控硅的通断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张老的热心。就是通过控制可控硅的通断时间来体现负载上的电压有效值,但是分析提供的电路,6脚输出 ...

说的很对,可控硅开启这里本身G级在这里得到C1710C 6脚发送的高电平脉冲信号时候,交流电压会直接加在发热磁棒两端,其这里发热磁棒本身发热时间由可控硅导通和截止时间值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IC的PDF资料,改成相位控制方式可以改变负载电压的。另外我认为可控硅开和关的时间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控 ...

嗯,发热棒本身的工作温度变化与通电时间值和功率 阻值大小有一定关系,如果功率大的话,本身发热所需时间就比较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IC的PDF资料,改成相位控制方式可以改变负载电压的。另外我认为可控硅开和关的时间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控 ...

嗯,你说的超压应该是可控硅本身断开正常时间值延长造成的,100v到120V可以理解成电烙铁的标准电压工作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