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无线网卡不能驱动问题

楼主(2012-12-13):
如题描述,接一台HP511,客户反映故障是无线网卡不能使用。检测过程如下:
1、重GHOST系统无果:有线可以正常使用,GHOST结束后,设备管理器中无线网卡那块是个问号,用驱动精灵安装无线驱动的过程中蓝屏,代码8E,重启后设备管理器无线网卡那块是个感叹号。
2、HP官网下载无线驱动重装无果。
3、换其它机器上的无线网卡后开机会报错(HP的貌似就是这样),且本机的无线网卡在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故可以排除无线网卡故障的可能。
4、更换南桥HBM后故障依旧,(原机是HBM,换了个HEM的,确认南桥是好的,并且换的没有问题),可以排除南桥问题了。

1脚3.3v    3脚1v  7脚17脚39脚41脚均有3.3v   19脚0v,不知是否正常?是由时钟芯片过来的。
2脚3.3v    6脚28脚48脚1.5v    8脚——16脚3.3v     22脚24脚52脚 3.3v
没思路了,请给位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补充一下:BIOS也已经刷过了

网友:
找一个HP的看看再确定

网友:
要不要 干下南桥试下。。

网友:
HP要用原装无线的,,说不定你换一个,就好了,跟主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A:
20脚用纸胶带粘死试试吧 强制关闭信号给屏蔽掉

网友B:
无线网卡 再换一个吧,

网友:
10,12,14,16脚打下阻值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 再换一个吧,

各种大小卡,换了大约6、7个了,都是开机就报错,而且原机的无线网卡在其他机器上用的好好的。想着换个同型号机器上的无线网卡,但是一直没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脚用纸胶带粘死试试吧 强制关闭信号给屏蔽掉

试过了,不行啊,还是那样。

网友:
看样子不好弄。期待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