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怪问题

楼主(2012-12-13):
LENOVO 旭日420,屏不显,外接图像不正常。板号:LWG2-U
5V,3V有干扰纹波很大,断开负载单独修5V,3V也是一样。基本5V,3V电路全替换过。奇怪的是19V上也有纹波干扰,求解

网友:
先BGA加焊显卡不行再加焊南桥!

网友:
单独修5V,3V电压,负载所有断开。示波器上看到干扰波。

网友:
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共享一下维修思路方法

网友:
19V滤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