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2-12-13):
在我的电脑中双击摄像头图标,打开是黑色的没有图像,但点一下拍照能成功拍照,我插前面后面的USB接口都这样(所有摄像头都是这样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不重做系统的话如何解决

网友:
我先说一下这是免驱的摄像头

网友:
见过这样的情况,在摄像头设置那里,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摄像头的问题, 我找到问题了,应该是暴风5的原因,我卸载了暴风5重启一次电脑就能用了,当我再下一个暴风5重新安装上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无语,我以前安装了暴风影音一样能用,应该是我升级的过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杀毒的问题现在杀毒有个屏蔽摄像头的功能

网友:
软件冲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软件冲突了,这种情况总体几率很小,叫楼主碰上了。

网友:
我还遇到QQ一摄像头这死机的

网友:
看来是软件冲突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  好的摄像头能行  差的不可以  没管它  换了个好的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但是是和声卡驱动冲突影响的黑屏

网友:
这也行 楼主历害!谢谢分享 但是 楼主怎么就知道要删暴风  而不是其它的软件呢  求分享下啊

网友:
杀毒吧,杀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重装了系统,现在想起,我哪个GHOST没暴风,只有QQ影音。

网友:
软件冲突阿 哈哈

网友:
真是个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2013-03-08):
重新做一个系统,试试,这样简单

网友(2013-08-20):
还有这样的事啊,还好我从来不用摄像头的,

网友:
冲突冲突,重装系统。。。。。。。。。。。

网友:
還是有驅好

网友:
软件冲突啊,找找新装的软件

网友:
软件冲突的概率我确实很少碰到,不过防火墙冲突的案子却碰上不少

网友A:
换个机子试试看 是不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重装了系统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装暴风也不好使,还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软件冲突 或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