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怪故障 4535开机几分钟就不断 闪屏或黑屏故障

楼主(2012-12-13):
一台宏基4535开机几分钟就不断 闪屏或黑屏,有时候进系统几分钟闪  闪闪有时候直接黑屏
。拿到机器先以为是屏有问题换了个屏涛声依旧,拆机测量dac_brig和invt_pwm电压在闪屏时电压跳动,不闪烁时电压正常,跑线直接进ec有几个外围小元件,测了下在线阻值正常。后在测试中无意 发现拔掉风扇就不闪了。各位看官请看视频。拔掉风扇检测线,风扇依然受控就没管了,钱虽然已收机子客户已经拿走,理了下风扇的检测线百思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来回答。附上图纸有用的坛友需要的就下吧。

这个是现象

这是把风扇检测线挑开来测试

网友:
可能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风扇和屏闪,有什么联系?
又不是温度太高了,显示有问题什么的,
不解...

网友:
觉得是风扇问题,引3VS电压变化。

网友:
没遇过这情况

网友A:
楼主很强大啊,视频都传上来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也是有可能是风扇那个检测的出了问题

网友:
还有这回事  还真没碰过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很可能是+3VS引起的

网友:
对,你有检测+3VS的电压波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强大啊,视频都传上来了,问题解决了吗

钱已经收了,   把检测线挑开没用  风扇能转能停就没管了,发出来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思路,具体问题估计还是ec, 既然能用就懒得换了。

网友:
ec 问题的可能性 很大

网友:
bios 也有可能

网友:
怎么看都觉得是EC的问题,,,,,。。。。。,。,。,。,。

网友:
显然ec 程序出错,但另一方面、那根检测只能说明是反馈给系统的风扇转速、但风扇制动只由温控挂ic2到ec 控制的

网友:
什么情况,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