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触发后南桥发烫求思路

楼主(2012-12-13):
联想C466板号LA-3691P,上电后才几秒南桥发烫就很厉害了,直接换了南桥,还是一样,侧得1。5V电感对地阻值为3,短路了,烧机也烧鸡 不出来,没思路了,有谁遇到过这 这问题,怎么办??插电时南桥不烫,待机电流0。009到0。013跳变,(是不是不正常吧)触发后才烫,求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有没有修过此问题的啊,等下把南桥取了看短不短路,再重新换个南桥,我都换了一个好桥了,按道理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吧,郁闷

网友:
看看外接设备或者借口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难道没高手了么?没人会修了么?都不敢发表意见啊

网友:
看来此论坛没高手了,都是些吹牛皮的人了,高手都很低调的应该,都不怎么来这论坛的吧

网友:
我是个菜鸟,没法帮到你,..但我知道请教得谦虚一点.没见过来这求助还这么高傲的!!!     高手,大师级的可没那么多空闲天天逛基地,再说了,他们有那个义务教你吗?
看你说的那些话...都懒得答理你....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不难修哎,1.5V那边好好查查,看看南桥是不是缺少电压

网友:
断开电感看看哪边拉低的 ,这么简单的思路,既然你量到阻值3了那就是明显不正常,断开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