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无显

楼主(2012-12-13):
          一三星17寸显示器,按开关键出现一个小框框,显示 digital,analog(数字模拟),过个5,6秒,在出现check signal cable(检查信号电缆)。插上VGA线,亮下digital,analog就灭了,一直都是如此。小弟不知这驱动板问题呢还是屏电路问题,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程序坏了   要换个程序芯片再刷程序才能搞定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面的2极管,

网友:
外接高压板点灯管,接VGA信号,看有图像没,就清楚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mcu坏了此种现象是三星通病,换nt68f63芯片并烧写程序就好。

网友:
这个你查下显示器主板的型号输入端,也就是13Pin 和14Pin上面的稳压二极管有没有坏。如果没有坏的话就是主板上的主芯片问题了。

网友:
711 通病就是驱动板的MCU坏了  换一个吧就搞定

网友:
其实711N的MCU很少坏。

因为90%的711N用的都是WT61P4的芯片,很少出现无信号。

出现不开机或花屏或电容鼓 倒是很多的。只有少部份用了NT68F63。

还有,711N是有假三星的。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我觉得吧,你先看看电脑输出正常不,象是没有收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