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断电

楼主(2012-12-13):
接到台华硕A6000。故障是开机电流跑几下就断电、排除法去掉所以附件。故障依旧。开机量电压也是正常的。是7300的显卡、风扇上面明显灰尘堵死了。以为是显卡虚焊。加焊显卡。上U通电还是跑一下就断电了。看论坛很多说是北桥容易虚焊。故加焊北桥。故障依旧。突然想到这机器会不会不上内存也断电。插上内存。通电跑数。屏幕亮了。暗喜。装机测试。谁知道装上后开机又断。拆掉键盘开机正常了。(之前开机插上键盘是可以使用的)又插上键盘试机。还会断电。这到底是键盘坏了还是主板本身还有其他问题???有没同行遇见过一样问题的。求解

网友:
这款我遇到两台,,都是触摸板 先不插,试试,,

网友:
早就试过了。所有外置设备不接就可以。接上键盘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