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插入信号线无显示,黑屏

楼主(2012-12-13):
一台三星S19A330BW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是显示检查信号线,插入信号线无显示,黑屏,求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谁有此显示器的程序,会不会是程序问题,怎样刷啊?

网友:
非常好

网友:
可以取下25芯片刷程序吗?

网友:
多谢了,用坛子里面的程序,我拆掉25芯片用编程器刷好,上机OK了,谢谢

网友:
直接换存储就好

网友:
按照2楼的帖子刷好了 感谢二楼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