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上电不走数。。??

楼主(2012-12-13):
该主板上电不跑码,检测卡上的复位灯2秒闪一下并发出咯的声音。主板各组电压都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去掉bios复位灯依然间歇闪,去掉CPU换假负载复位灯依然闪,复位3.3V测试会随着复位灯的闪烁电流跳动,换了还几个南桥了故障依旧。请问,这是南桥的问题还是主板其他的故障啊,有谁见过啊?
刷BIOS

网友:
你顺路查下 复位电路 看下啊 个人建议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但是有铅的芯片。温度曲线该是怎样啊,老是把芯片挂掉,哎。。。。。

网友:
IO也有关系的。。别忘记IO 。。。

网友:
看板神饼哥的教程上说,有些板子没有复位的时候就会几秒钟闪一次复位灯。我觉得还是按开机时序查复位吧。

网友:
查下复位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按照不跑码维修,无需太去在意复位灯闪。

网友:
复位的两个PG信号啊,肯定其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换完电容就这样了 还没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