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默认是VGA输出,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2-12-13):
接到一台戴尔灵越1425,板号是LA-3541P,开机后屏无背光无显示,外接正常,按切换屏幕键后
笔记本
上的屏幕也显示正常,但是每次开机默认都是VGA输出,必须按切换组合键切换回来,加焊显卡无果,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无背光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各位大侠谁能指教一二啊!

网友:
是不是VGA这边的检测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1425屏线爱坏,当检测不到屏的时候,默认开启VGA

网友:
是不是没有检测到内屏阿,换个排线或者屏试下呢

网友:
感觉屏线的可能性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