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精英代工板 死机问题,请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2-12-13):
TCL精英代工板 P4M890T-M2 REV:1.0B 老卡死机,症状:起初电脑接手后,第一次开机在系统WINDOWS滚动条卡死机,然后开机进PE,故障依旧,在滚动条死了      解决方案:1、检测硬盘,发现硬盘在0.4%的地方出现8个连系橙红块
2、卸除网卡芯片RTL8100C,不在卡滚动条,接着进PE把硬盘前面的坏块进行隐藏,装系统,GHOST很正常在1分钟左右就GHOST完了,然而在解压时又卡死机了
3、卸除声卡芯片 ALC655 ,再GHOST系统,还是在解压释放时卡死了
4、电源是可以保证可以的,是测机专用的
5、内存也是OK
如此的郁闷,接下来要怎么搞了呢?各位高手支支招撒......

网友A:
  沙发 你桥加焊过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是 桥问题

网友B:
建议换块好硬盘做系统试试,安装的时候忽略所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块好硬盘做系统试试,安装的时候忽略所有驱动

忘了说了,我后面都是用好的硬盘GHOST的系统,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 你桥加焊过吗?

老兄加焊过了,故障依旧啊,咋整呢?

网友C:
主板上哪块供电有没有偏低?

网友:
老大。,,,很明显的硬盘问题。。。橙色块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哪块供电有没有偏低?

一切很正常啊,没有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