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的插键盘排线的接口弄坏了,用什么工具更换!

楼主(2012-12-13):
hp v3000的插键盘排线的接口拆坏了,我想把这个接口换掉,用什么工具可以把它从板子上拿下来?
更换

网友:
上BGA慢慢取吧

网友:
风枪吹...不过拿风枪的手要一直运动均匀加热.不要一直在一个点上吹.要不板就糊了..呵呵.吹下来后冷确一会.然后再用吸锡器+风枪,和上面一样.要均匀加热.吸锡...要不+烙铁难度有点大.不过安全...把板上的锡吸空.再装上从废板上拆下来的好的键盘口装上就行了.

网友:
用BGA换吧,风枪会吹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