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68GM ENLL短路

楼主(2012-12-13):
顶星T-N68GM 开机跑88,测得CPU没电压,单桥芯片,1.2V有,1.8V内存电压有,检查CPU电源IC(ISL6566)ENLL短路,桥被别人焊过,IO我更换过。现不知道ENLL是从哪里出来出来的?
cpu
芯片

网友:
NV芯片组单桥,CPU的EN开启一般都是桥给的,这条信号线一般都和VRMPWRGD一起进桥里面了。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把电源IC拆了或者割线,看看是哪一端短了,可以找出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把单桥取下来后,ENLL不短路了,桥植株后测量桥芯片不短路,但安装上去还是短!这板死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