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有一LG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亮1-2秒后暗屏,检测灯管、高压板都没有问题,目测滤波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现象,似乎没有问题。插上电源线测12V5V也在正常值范围内,由于是新手,这下傻眼了。后来把显示器电源打开再测12V,发现电压有波动不稳定,这下有数了,拔下电源线更换3个滤波电容,故障消失。

网友:
不错,是这情况啊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常见故障啊,有的电容是不会鼓包的,看不出,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灯管亮的瞬间12V的电压变化大不大,降得太多就可能是电容容量不够!在维修中很多人都是在测量平常状态的电压,很多问题是看不出来的。而瞬间电压则是很多问题的直接表现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分析。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维修中往往会遇到一样的故障不同的原因造成

网友:
没有走弯路,不错。

网友:
有些问题问题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