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信号问题

楼主(2012-12-13):
请教一下楼主RSMRST_PWRGD这个信号在待机的时候就会有3.3V吗?当按下开机键的时候是会有高低高的电平变化吧?还有PM-RSMRST-L这个信号是在开机之前为高电平还是按开机键之后啊!希望楼主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能找出来不容易

网友:
发个贴不容易,知道的就说一声

网友:
应该是之前把

网友:
广达代工的板子是触发后RSMRST信号才被拉高 其它厂家代工的板子是在待机情况下这个信号就被拉高

网友:
触发后才有的。正常为3.3

网友:
RSMRST 可以理解为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如果此电压为低电平,南桥将处于复位状态,无法上电。

这是INTEL的上电时序,如果你不懂的话,可以报迅维的远程培训,月饼老师讲得很详细的。

我是不是发错贴了,这是台机主板上的RSMRST哦,不是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