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全部在一起

楼主(2012-12-13):
今天一个客户拿了一台HKC液晶显示器,拆开一看,里面就一块小小板而已,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全部连在一起,液晶显示器的问题就是开机闪一下而已。。不知道电压是多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本以为是灯管或高压问题而已,经过排查,是自配器的问题而已,不过不知道电压有没有和液晶显示器一样

网友(点评):
自配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
早知道就不拆了,那台还有保修,客户刚买5个月而已,不过不能保了,还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HKC的显示器都喜欢出那个问题

网友:
唉,走了一下弯路了,以为是客户才买5个月而已,5个月还差几天而已,自配器不至于那么烂吧,结果还是让人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
修适配器供电的液晶,首先就要换适配器试试的!

网友:
修适配器供电的液晶,首先就要换适配器试试的

网友:
电原板.驱动板.高压板三合一是一体板.还有适配器是什么液晶.

网友:
适配器怀孕了  鉴定完毕    想修 做流产

网友:
这种板多数在HP的机子上看得到,,集成一块板,修过几数台了,是有点难修,关键是那些电路的电压就有点难找得准确,好多时候要看多几次

网友:
HKC就机器说白了就是山寨机。我自己组装的也和他差不多。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次,适配器带不动负载

网友:
遇到这种机应该第一时间换电源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本以为是灯管或高压问题而已,经过排查,是自配器的问题而已,不过不知道电压有没有和液 ...

不好意思,是适配器,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