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PCI槽的主板,上什么样的诊断卡?

楼主(2012-12-13):
最近遇到好多主板,都把PCI槽省掉了,不亮机,诊断卡插不上,怎么判断故障?
求助各位同行。

网友:
是啊  我也不知啊

网友:
上示波器搞起啊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主板

网友(点评):
不会吧,现在集成的H61都不带PCI槽子啊

网友:
会不会復古
用回串口出码

网友:
以前月神说过。。但是我忘记了。。测试卡很贵。。80一个。。好像是个什么接口。。。。。。

网友:
在那里买?如何用?可以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A:
淘宝上有卖·····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59.w2IJEo&id=9906590199

网友:
串口的,并口的,还有USB的,还有PCI-E的,现在在,这些是有得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有无波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东西准确度有多高?

那东西是笔记本用的,台式机至今我还没找到有新接口的检测卡

网友:
飞LPC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去售后里看下,看MSI和ASUS的图,有些板有个接口,可以飞线的

网友:
很多心主板都无PCIE插槽的,修这样的主板只能用示波器一步步找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59.w2IJEo&id=9906590199

这个呀在笔记本上十个有9个不能用的,最好还是使用示波器、或者LPC总线飞线。

网友:
测试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