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G 开机花屏 求助

楼主(2012-12-13):
收到一台 联想E41G 开机花屏 换了屏线 试 故障依旧 会是什么问题啊 965集成显卡
显卡

网友:
集显花屏看看内存。当然咯,屏线换完也可以顺手换张屏试试

网友:
我修过屏引起花屏的

网友:
你屏线换过了,还是集显的,那就试一试内存,北桥

网友:
屏,对不对呢?

网友:
内存换换看,不行的话测屏线上的数据

网友:
怎么个花?我修过HP的一个965集显花屏,换了北桥好的。花的样子是进系统桌面图标显示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