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13):
ABIT-GD8主板,触发不到2秒就断电,取下CPU测量CPU供电12V短路。吹下上管中的一个场效应管,12V不短了,但测量上管或者下管中任一个场效应管的G极和S极,只有45欧姆(还是短路),把上管和下管的场效应管一个个拆除,拆到最后还是45欧姆,现只有动电源IC(型号是ISL6566),发现这个芯片的一角有个电容破损,测量短路,取下来,但还短,取下电源IC后不短了,更换同型号的,可以点亮了。照片都拍好了,不知道怎么上传,不好意思啊!!!

网友:
呵呵。。。瞎蒙哇。。直接量电源芯片周边电容。。看看阻值。。。如果对地很低。。那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芯片周围就一个电容短路了,取掉了,再测芯片周围不短啊!但场效应管那里还短啊

网友:
发表帖子的窗口最上面不是有一排工具吗?其中有图片和附件啊什么的,你打开图片然后点击浏览,在你电脑上选择要上传的图片,然后点击确定上传就可以了,在需要插入图片的地方直接点击图片就可以把图片加到帖子的文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