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12-12-13):
最近公司好多精英的板等着维修。对于我这个不懂的人来说真是头疼。但修好一块就能为公司减少些费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现在手里这块板,开机诊断卡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内存供电正常,但是CPU供电只有1.07V,在一个能开机的板子上量是1.19V。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应该怎么排查?大家给些经验

网友:
首先 桥电压南桥1.5或1.2 内存电压1.8或2.5  CPU电压1.02可能是对的 不行的话有可能是桥有问提

网友:
按照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刷BIOS 干桥。。干IO 换人。。换板。。。

网友:
精英的板子775的CPU座子容易虚焊的。

网友:
你的屏是什么芯片组的,INTEL的CPU座容易出问题,NV的桥容易出问题,如果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要查总线,刷BIOS等。

网友:
CPU有1V以上可以算是正常的哦,看看别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一开始应该就定位错了,故障是不跑码,CPU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现在还在努力排查中。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