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效率白菜白光

楼主(2012-12-13):
没分了,今天就发个我刚做好的白菜白光上来,也许大家都看得这种白菜见得多了,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做的,做维修的人应该知道这种电源做的焊台是非常危险的--静电非常大。对维修高精密的电子电脑器件,数字电路多,也可能修好了,但有可能技术多好也修不好,越修真坏。
我这个是用变压器做的,但不是普通的变压器,是工频变压器中最好的R变压器---效率高(90%以上)、过载能力好、绝缘等级高、比原装白光的E型变压器更优,但成本会更高,我这个是拆机的花了35块,不废话了,上图

开机时全功率57W加热,过程是6到8秒可以焊接。因为我接的是震动型触发开关,所以手柄放下不动程序会3分钟后进入休眠,休眠状态是200度,如果拿继续焊接它会马上全功率加热到设置温度(我设置是350度),如果超过15分钟不拿手柄焊接,程序它会进入待机状态(待机时间可设置15-45分钟),这个功能的好处我认为是最好的了。
听说过有些维修公司或培训部门如果员工或学员不关焊台的话,后果很严重,要罚款或是警告之类的,有了它的休眠加待机功能,什么都是浮云,再出不怕老板或老师找麻烦了,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好处是保护焊台的焊头不被烧死或烧坏的延长设备的寿命这样一个原装头很贵也能用很长时间了,节省了不少的维护费用,而且更是省了不少的费,好处多多呀。
待机只有1.7W比开关电源的节能功能还要低,待机时除了开关的指示灯,5V稳压电路和显示屏在工作外,可见这个R变压器的效率是有多高了(这个功率测试仪是北电仪表的最高版本,精度还可以的)
最后来一张焊接时的“全家福”
暴露了我正在调试中的“绝密武器“了,最后这张是以前相机拍的,相机不在了都是一个30万像素的摄像头拍的,大家将就看看吧,大家如果给我点动力的话-----分。下次我把“绝密武器”的祥细测试使用制作过程拍成高清大图传上来。

post_deleted

网友(点评):
震动型触发开关 买个这种开关就可以实现待机和休眠了吗

网友:
T12的烙铁头不便宜啊

网友(点评):
原装的是不便宜,二手就是白菜价呀

网友:
我只想问一句,第一张图怎么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好眼力,这是刚买回来时相机拍的,最后的话里有写没相机有两张是之前相机拍的,图解上也写有

网友:
哎,我刚买了QK203H焊台。可惜我没兄弟你动手能力这么强。我一直在用936,对付无铅实在是有心无力,逼于无奈,一步到位,买了QK。当然效果也摆在那,确定是给力。貌似你的升温时间更加快呢,我的QK要23秒才能达到350度。但回温能力就强大多了。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正品QK多少钱买,听说很多冒牌货,以前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告诉你T12的亮点就是加温快速,因为这是前置温度探头加上探头传感器与发热体是串连的。加上是大电流的R型变压器,测试中,原装进口的头比国产的确实不一样,进口的头同样的温度焊接更流畅,可能是它的镀层材料导热更好的原因。

网友:
有创意和不错

网友:
有创意才会有杰出的作品    厉害

网友:
兄弟,这没有啥稀奇的,比T12高级好用的烙铁多得是,你是找海龙兄弟买的板吧,60W的功率太小了,要好用的话,上150W的烙铁吧!,那个才叫效率。

网友(点评):
板子的确是习的呀,我不知道那个是海龙呀,平时维修够用了,又不是拿来焊铁桶的

网友:
你的外壳做得差太多了

网友(点评):
外壳是车载报警器上拆的,还有孔,稍加工一下就可以了,不用费钱费力

网友(点评):
外壳要好的话,我下面的电源测试仪是整个壳都是铝拉丝面板的,全部数控CNC雕刻的,连锣丝都是

网友A:
楼主这样造价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造价的多少钱?

150左右吧

网友:
9XX价,送2个原装的刀头,加上运费刚好是1K的价钱了。其实我也好担心买到假货,所以便宜的不敢下手,虽然我没有拆主机(主要是怕没保修),但对比各大论坛入手的图对比,我的是真品。而且卖家也是说假一赔百的。他家也有QK产品的授权牌。

网友:
造价150元能弄成你这种效果,换我是相当满意啦!只是我实在DIY能力差,自己弄不了,只能买现成的。花几百块又担心效果一般,所以咬牙一步到位。

网友(点评):
TB上你这型号报价有些很低,可能是假的,你的全型号叫什么?

网友:
我也希望自己有个 更NB的 工具  jianqixiren@126.com  希望发我一分 ~

网友:
不错呀

补充内容 (2013-5-6 21:40):
有什么办法吗,上传点资料又发不了贴,下载点图纸又下不来,哎,只有能这样了呀

网友(点评):
你们怪不得是负分的,除了灌水还会点什么就写什么吧,用不着这样子虐待自已

网友:
开关电源弄死板
应是绝缘漏电
而不是静电吧

焊咀接地线
导走漏电
可解决问题

网友B:
那开关电源也不叫绝缘漏电了,那是开关电源天性就有这个特性,那怕你做了完全隔离的电路,但高频开关变压器的互感感应电还是静电的一种。从可靠性上来讲,和工作平台来讲,就算你接地理论上是可以去除电位差。但是接地是不可靠的一种防护,接地不良时产生的后果就足以让生产损失。所以开关电源用在防静电焊台上是不合理的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什么风枪和烙铁性价比比较高呀

网友:
太强大了,要有卖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开关电源也不叫绝缘漏电了,那是开关电源天性就有这个特性,那怕你做了完全隔离的电路,但高频开关变压 ...

対静电有误点
静电不须回路
由一点向另一点放电
衣服跟人体摩擦生电
是静电主要来源

静电手扼加静电垫
能把静电导走

有回路就不是静电

网友(点评):
那你就用开关电源加接地线方案做来自己用吧,你是不是看到有一条叫地线的,理论上是有回路了,你一直用下去试试

网友:
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也体现了DIY的乐趣,学以致用。

网友C:
加热功率57W? 这个…… 实际加热功率没这么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热功率57W? 这个…… 实际加热功率没这么高吧

加热有温度了当然不用全功率加热了,脉冲回温保持就行了,不遇大焊点时一般只有15到2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有温度了当然不用全功率加热了,脉冲回温保持就行了,不遇大焊点时一般只有15到20W

有温度了当然是脉冲加热。但是冷态加热也没这么高吧,我以前测的加热电流最大2A

网友(点评):
那是你的电源用完吃奶的劲也只有2A的电流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电流限制,但好多人也都是2A左右的电流。你方便的话能否实测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电流限制,但好多人也都是2A左右的电流。你方便的话能否实测下电流?

你知道电流算一下功率

网友:
撸主牛人。渴望,期待,有一天,超过你!

网友:
高手,神人。望尘莫及。。。。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什么白菜,看来楼主是潮人呀,还是支持吧

网友(2013-01-26):
R变压器   要买多大功率的  白光的功率是70W  买70W的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控制器在哪买的啊,能PM我个地址吗。我有刀头和电源。就缺控制器

麻烦也给我一个 我的X5 不怎么好 要改下 260206227@qq.com

网友:
变压器 哪买的 请发我邮箱 60W够 了吗 开始加热功率也才50多W

网友:
我也还在用936.有时间也改下玩玩

网友:
楼主,你太有想象力了

网友E:
加个切断电源不跟好嘛

网友(2013-02-25):
很好很强大,静电和接地问题一定要搞好

网友F(2015-01-13):
求教!R型变压器的参数,输出多少V,功率多少W ?

网友:
我也有两个原装二手t12,用了4年了,经常掉地上,头子断了一截,剩下的又摔弯了,感觉更好用了,经常有弯头比直头更方便的场合

网友:
楼主那个R牛俺是看上了!

网友(2015-03-26):
很强大的 DIY 多谢分享

网友:
淘宝上有套件,买来装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