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南桥82801GB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台式机南桥82801GB用BGA做的话,温度该怎么设置啊,为什么老是焊不好啊,我这的芯片都是些有铅的芯片,熔点很低,我每次都是看着锡珠化掉才关的机器,但是还是不行,成功率很低。有没有方法啊大侠们

网友:
是啊  不好做啊  我也做爆过

网友:
这个你要自己慢慢总结··老手也是这杨过来的····   我现在的设置· 有铅的话 上 210  下220  就可以 了

网友:
上220,下260,270自己掌握,

网友:
只要看到化等10秒就停,做不好你是做坏了还是没焊好。做坏是温度太高,调低一点。焊不好就加长一点时间。

网友:
温度高低10度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做久了就总结出来了

网友:
焊膏其实挺重要的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的BGA

网友:
南桥是最好做的啦!!有铅的话,上加热225,下加热245,这里只说最后一段的温度!

网友:
呵呵,我这用的BGA 10几万还有报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