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主板的假负载

楼主(2012-12-13):
如何选择主板的假负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775针  1155针  am2  938针   还有就是你自己那边修的多的主板

网友:
维修工具都是长期维修积累下来的。知道该用什么,备什么,还在学习中。

网友:
直接到迅维买一套的假负载就行,几本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