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格式化,MHDD 检测提示 range check error

楼主(2012-12-13):
三星160G串口的硬盘 ,刚开始的时候,机子上 有个1.5T 的硬盘,准备把WIN7换成XP 的,就把160G的硬盘拿下来了,XP是做在1.5T 的硬盘上的 ,这个160G上面存了很多重要资料,做完XP 把160G 硬盘挂上去 ,没找到,原来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次要IDE设备没有自动检测,调好后,重启 ,160G 能正常的 ,就是感觉有点慢,也没管他,第2天开机,发现,这个硬盘打开速度很慢,打开后 ,4个分区全部显示未格式化,然后用MHDD 检测,MHDD 无法检测,提示range check error ,用DISKGENIUS 打开这个硬盘,提示读取扇区错误,请问下 ,这个数据该怎么恢复

网友:
应该换线试哈    或换电脑试哈    再谈数据恢复

网友:
额 ,忘记 说了 ,我在其他电脑上检测也是一样,最基本的我肯定会试的!谢谢!

网友:
找专业数据恢复的搞

网友:
是不是mbr的问题

网友:
用winhex做分区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