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 不认硬盘 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2-12-13):
    机器拿到手以为是挡logo     后来客户说不认硬盘
   开机logo界面  两分钟才能过去    认不到硬盘 、   拆掉硬盘logo正常一会就过去了
    查  硬盘接口3V  5v  均正常    换过南桥    硬盘
   南桥与硬盘之间四根数据线    四个电容在中间     开机状态下  南桥这边阻值60欧不知道是否正常
         求大师指点应该怎么往下修

网友A:
换个时钟看看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应该MHDD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时钟看看

   其实  。。。。。。时钟和bios   我都换了      我有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