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65独显 显存跳线

楼主(2012-12-13):
DV2000主板 一片做完改良显卡后 内屏灰 外接竖线花屏  重做显存没用 换成HY显存 改了显卡左侧两个10K电阻位置 依旧灰屏。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显存跳线是不是别地方还有?
另外一片做完改良后 有时间不显示 不显示的话有一长二短报警声 只要显示就正常。 刷过BIOS依旧 加焊过北桥依旧。。。

网友:
灰屏的重换了一片HY显存 现在开机显示正常  但进系统看电影屏闪 有细点样子的花屏 有时候蓝屏  求跳线设置。。或者HY显存的主板照片。、、

补充内容 (2012-12-19 12:54):
今天又来了个V3000 拆机有结果我会及时上传

补充内容 (2012-12-19 12:54):
今天又来了个V3000 拆机有结果我会及时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