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主板

楼主(2012-12-13):
ga-ma78g -ds3h
故障 为内存不过 检测卡跑C1代码  AM2结构的   刚开始拿到手目测外观没有什么问题  接着开始测量  内存主供电  1.8V 正常  VREF 0.9 正常  总线 119 120 3.3V 正常 负载电压 0.9V  正常 SPD 3。3V  正常  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上边本身CPU 是 HD8640   我也没有多想直接换了CPU  竟然可以亮了   呵呵  CPU坏了引起的   客户拿了几夫都是这样的主 板   一试都是好的  挺纳闷的  好好的主板 是不是CPU坏引的  后来把它的CPU换到其它板上竟然也是好的   难道是BIOS问题引起的  二话没说 刷个BIOS 试试  一个鸟样  什么原因会引起它以前的CPU上不去呀  一直跑C1   那位老大遇到过指点一二  先感谢 了 。。。。。

网友:
这个是空焊 你压一下座子桥。

网友:
有可能座子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