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35VGA不能用,外接不显

楼主(2012-12-13):
宏基 4535VGA不能用,外接不显
好久没有发贴了,今天接到一个宏基4535笔记本,内接正常,外接不显,客户要求修出来,投影仪用。
维修过程:
外接不显故障一般为功能性故障,内显正常使用,外接不能用,用键盘切换也没有反应。
拆机打开图纸,查到9脚5V供电正常,R、G、B三基色阻值64左右正常且波形OK。
我们首先在维修这一故障的时候,先来说明一下VGA相应测试点的作用:

9脚为VCC5V供电:如果供电不足或者没有供电,VGA部分也不会工作;
1、2、3:为R、G、B三基色:如果此处断点或者有问题将会引起缺色等现象;
5脚为CRT_DET#:为CRT的控制脚,正常情况下为5V供电。
12脚SDA、15脚为SCL:此两脚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系统管理总线(或者叫串行总线)作用就是为了识别设备。
13脚HSYNC、14脚 VSYNC:此两脚就是行场信号,也是非常重要的两脚,供电和阻值均要正常。
我们了解了上述VGA工作有了一些了解,那么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各接口的阻值。
1、2、3脚:阻值为64;
4脚为空脚
5脚无穷大(5V)
6、7、8接地
9脚5V供电(450)
10脚接地
11脚无穷大
12脚630
13脚655
14脚450
15脚为630
通过上面的测试的阻值得知,行场信号阻值不正常,检查VSYNC信号的来源

通过U26转换得到,应该就是U26性能不良造成阻值偏低,更换U26后再测阻值为655,试机外接正常,切换OK。
例子比较简单,多多包涵。

补充内容 (2012-12-14 11:43):
感谢各位朋友对小梯的支持和加分,感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厉害。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分析挺透彻的,顶一下

网友:
楼主分享的   仔细看了看     VGA部分分析的 很仔细 ! 特别是阻值方面都一一举例出来

网友:
U26是旧主板上的,还是新买的,市面上有吗?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门电路一般在VGA的接口的边上都能找到,可以 找一个料就可以了,不用买。

网友:
其他的你测的都是标准的是吧,除了你说的还需要测其他的不?

网友A:
感觉你找这个件的都费了不少的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找这个件的都费了不少的时间吧,

在一个仁宝的料板VGA接口边上找到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饼哥,可是高手中高手了,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网友:
不过这一款机器,不拆机不好换呀,在C壳边上

网友:
不过这一款机器,不拆机不好换呀,在C壳边上。

网友B:
我的4738G在XP系统下按热键切外屏无反应,插上VGA重起机器能自动切到外屏,但一进系统在输入密码框的位置又回到内屏了,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738G在XP系统下按热键切外屏无反应,插上VGA重起机器能自动切到外屏,但一进系统在输入密码框的位置又 ...

你看一下桌面右键,看一下是否在显卡驱动信息中,手动点击切换图标试一下看看。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我测量的时候组织都有偏差呢?楼主用的精确度是多少的?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顺带修点显示器,显示器驱动板也长期遇到不输出信号 就是搞不好  今天看了你分析的很透彻  下次也试试  本来都不修驱动板  都是送外

网友:
分析的很好   而且说明了信号的含义   学习了  很有帮助    谢谢   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那个U26是什么芯片啊 ?

网友:
这个算讲解VGA接口比较典型的案例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下以后修这种机器就不用怕了,分析好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对新手帮助很大。这个芯片很多,VGA旁边大部分都有,双显卡的没有,大家找的时候看好第一是5脚的,第二芯片一般图纸上标的是125。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问题,这种的电路容易坏,另外那个稳压也容易坏的

网友:
学到东西了,感谢中。。。。。。。。。。。。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不错

网友C:
11脚无穷大是正常的不?
sbsl
11脚无穷大,是正常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脚无穷大是正常的不?
11脚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
很少修VGA的问题,看了楼主的贴,对VGA相关电路了解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