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4E14液晶显示器 按开关键无反应

楼主(2012-12-13):
长城M24E14液晶显示器按开关键无反应,拆开后测电源板上只有一个3.3V的电压  5V  12V 和24V电压均无输出  求各位师傅帮忙看下是什么毛病   是没有开启信号还是电源板本身有问题? 拜谢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下开机键的好坏

网友:
先看电源板有没 5V  12V 和24V电压,这些电压不关按键板的事,电源板正常的话这些电压就有的~~如果电源板都没这电压,那就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我把电源板单独拿出来测,只有一个3.3V的电压  5V  12V和24V电压都没有

网友: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3842第六脚是控制开关管的吧。此线路上有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上上二极管后测阻值才22欧  开始以为是二极管穿了导至无控制信号输出,但拆下来测二极管是正常的,测安二极管的板子位置阻值22欧 这样的话这个二极管上和不上不是一样了吗?

网友:
正常啊。如果不接主板的话只有一组电源工作、 这种板子一个稳压管好坏 直接拆去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