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KAV10 10寸本本不触发

楼主(2012-12-13):
客户送来一台宏基10寸上网本,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慢慢亮起来。但亮几秒就会灭掉,重复开机一直是这样,拆机检测 电源供电电路正常,刚开始怀疑是南桥问题  测南桥周围六脚Q33击穿  更换外观大小差不多的(太小看不清楚,没图纸) 插上电源适配器开机测试正常进系统反复开关机都正常  以为维修成功装机再测试又开不起来连续开七八次,又开起来了一次。又反复开关机测试又正常,我就怀疑是不是不能断电 就断电10分钟再开  故障重复  在此发现个问题  热开机很好开 能开机的情况下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马上亮起 冷开机时电源指示灯慢慢亮起几秒后就灭 开个七八次又能开起来...心里特郁闷 又怀疑是不是开机电路电容工作不正常(因为通电一下子后很好开,断电后久了就不好开了)逐个排查更换大电容问题依旧 实在没辙了 恳求下高手指点下哦,本人菜鸟一个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不大啊......

网友:
可以找
电容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跑到哪,你说Q33被击穿过,那附近电路上是不是还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先搞清Q33是什么用,而且一般来讲有三极管或MOS管击穿,很可能还会损坏其他元件,特别Q33周围的电容,不管大小,只要与之相连的,都检测下

网友:
电容基本都换得差不多了哦  理论来说是不是应该是电容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