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12-13):
小弟前两天接了一台hp cq42的机子,amd的处理器,到手后不触发,后开查出问题是cpu上管短路,换了以后量其他电压均正常,上u开机正常,窃喜。。。以为好了就装机。装完后发现进不了系统,一进系统就黑屏,还以为系统不对,重装后还是如此,按ctrl+alt+del重启亦是黑屏,黑屏时电流显示0.3左右,没办法,拆机重测难道是我换的mos管有问题,可是量了量,没问题啊,那就刷bios,加焊CPU供电芯片,还是老样子,换硬盘也是一样。。。。。求救。。。。。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不良?

网友:
高开始就是因为330的一个滤波电容换了引起的上官烧坏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呢,正在研究中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不是MOS 管的问题了  显卡的问题多点吧  看下内存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AMD的 垃圾!!!!!

网友:
核心供电IC  的问题啊  在黑屏是时候 有没有测试CPU  核心电压 还有就是你怎么想到换核心供电IC 的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台,现在跟你这个差不多,修好了进系统,用不了多久,就断电了,后来测量CPU上管又烧了,又把了MOS,上电不用多久又烧,后来换了CPU主IC就可心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更换全部上下管和CPU供电芯片应该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