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SE 上 E2140 的U EN脚短路,求图纸。

楼主(2012-12-13):
一块华硕P5LD2 SE的主板,945芯片组,官网查了完全支持E2140的CPU,但是现在主板是上P4的CPU能正常点亮,EN脚压降540。上E2140时,EN脚对地短路,开机无CPU电压。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想求一图纸研究下。在论坛上收了没发现有类似情况的说明。

网友:
楼主  你更新下BIOS 试试·····有些老版本确实不支持双核的··

网友A:
不用找图纸了,这是华硕主板通病,VTTPWRGD的上拉电阻虚焊,一般为102排阻,去找吧。

网友:
在论坛找个点位图查EN脚连接的元件,这板没图纸的。

网友:
需2.01G以上版本吧。官网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图纸了,这是华硕主板通病,VTTPWRGD的上拉电阻虚焊,一般为102排阻,去找吧。

真的么  我看看。。

网友B:
取下电源管理芯片跑11脚EN 线路,一路进CPU座子,一路到N沟道场馆D极,划断进CPU座子的线路,上2140的U发现到U座那头短路,场馆D极无穷大,说明外围电路没问题。由此能的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座子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下电源管理芯片跑11脚EN 线路,一路进CPU座子,一路到N沟道场馆D极,划断进CPU座子的线路,上2140的U发现 ...

直接测CPU的这个脚对地值吧。。。。看是座子还是U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CPU的这个脚对地值吧。。。。看是座子还是U的问题

u在其它板子上是好的。我奇怪的是,这U座又没人动过,难道会进东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CPU的这个脚对地值吧。。。。看是座子还是U的问题

我就奇怪了,这U座又没人动过,难道会进东西引起短路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在其它板子上是好的。我奇怪的是,这U座又没人动过,难道会进东西短路了。。

U装上后,座子上的VTTPWRGD和GND短接了。。。

网友:
我赞成月饼老大的意见   应该是相当于直接对地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装上后,座子上的VTTPWRGD和GND短接了。。。

那这种没法修了哦!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没法修了哦!饼哥。

你要确认是不是CPU上去后。导致相连的2个针连一起了啊。。
另,你断开CPU的VTTPWRGD看有什么现象。我记得我试过好像是不跑码还是正常忘记了
478的可以正常